IC617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7-12-06):
使用IC617和谐版,每天晚上就会奔溃,短时间使用没有问题。请问大家又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你的操作系统和硬件配置是怎么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Yes, I have same issue.You might use the patched software & crack license file.

It is stable if  using Cadence released software &  legal license at  same OS configuration.

网友:
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dhat 6.6配置很高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 sad

楼主:
回复 网友C:

I want to try it. Thanks for your help。

网友:
I got the same problem. Switch to the IC617.700 BASE RELEASE, the prolem still occurs

网友(2018-01-05):
Is the unstable IC617 cracked by SFK or pubkey?

网友:
在虚拟机里安装的IC617没这个问题,不清楚是不是linux系统问题,也许是系统没安装全,缺某个lib所致?

网友(2018-03-27):
@flacloud4,能否了解虚拟机的系统和版本?还有 IC617 用的那个版本的和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