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TA COMRESET时,tx差分线上到底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7-12-06):
想尝试写个SATA控制器,看了一些资料了,但还是很多不懂
资料上说COMRESET信号由HOST发出,要求Device复位。由突发长度为106.7ns(160个Gen1 UI)的ALIGN原语组成,并跟随320ns的空闲周期。
ALIGN原语的内容为32'h7B4A4ABC, 160个周期上发送32bit数据(如果考虑到8b10B编码,会有40bit数据),还有120个周期是做什么的呢?

楼主:
没有人搞过这个吗?

网友:
另外120个周期是hig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回答!!!
   COMRESET的突发时间具体是发送   32'h7B4A4ABC,32'hzzzzzzzz,32'hzzzzzzzz,32'hzzzzzzzz ?
idle state(480UI)直接发送0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仔细看问题,我讲错了
其实COM_RESET只是要在线上产生一个burst就行,类似usb里面的LFPS,构成具体是

160UI的抖动(4个ALIGNp(D27.3,D10.2,D10.2,K28.5),总共是16个symbol,经过8b/10b编码之后刚好是160个UI)
480UI的静默,也就是480UI的highz

其实160UI不一定要用ALIGNp来实现,你全都发COM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2018-03-01):
你想说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借楼问一下;在sata上电初始化过程中,host给device发送D10.2是为了让device更好的进行时钟恢复!!!那为什么device不给host发送呢?host也需要时钟恢复啊。。?? 还有为什么是最低速率发送D10.2,而不是最高速率???

网友:
不是highz, txp上是1,txn上是0. 就是TX idle状态

网友(2018-07-12):
回复 楼主:

   楼主SATA搞定了吗,请教个问题,K7上开发SATA Host,发出COMRESET后,一直收不到COMINIT,楼主遇到过类似问题没?

楼主(2018-08-18):
回复 网友B:

    没有,自己写着玩。太难了,OOB信号怎么处理还没有搞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Github上有个开源的,可以看看,应该有助于理解;  PHY还是比较简单的,链路层和传输层一堆状态机才是不可理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十分仔细看,感觉不是很懂

网友(2019-01-10):
回复 10# Danieliu 兄弟 搞定了么  我现在也是偶尔收不到cominit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