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工艺做lvs时识别不了器件

楼主(2017-12-07):
通过drc后做lvs时,出现source netlist references but does not define问题,然后我按继续运行lvs,得到的报告如下。还有工艺库文件里面有一个有关lvs的说明,其最后重点划出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又要如何操作呢?本人刚接触版图,希望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少了一个文件,需要你自己手动导入,应该是一个后缀有subckt的文件。导入的话在版图的窗口Calibre-->Setup-->Netlist Export

网友(2019-05-11):
同问,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哇?急求

网友B:
代工厂把一些模拟器件打包了,所以还要include一个代工厂提供文件

网友(2020-01-03):
引用 网友B:
代工厂把一些模拟器件打包了,所以还要include一个代工厂提供文件

请问应该是个什么文件呢,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辣鸡楼主

为啥这么说啊。。我是看热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辣鸡楼主

你这师弟,真是残忍!

网友(2020-03-25):
在calibre的set up里面选择网表上传,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有个include,把subsket文件的路径放进去

网友D(2020-08-08):
正确解决方法:在calibre 做lvs的界面中,找到inputs这栏中Netlist 下Spices Files中 xx.src.net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添加如下语句:
.INCLUDE xx/source.added

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E(2021-12-1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少了一个文件,需要你自己手动导入,应该是一个后缀有subckt的文件。导入的话在版图的窗口Calibre--> ...

请问这个文件一般在哪啊

网友:
找到lvs验证文件位置,在工具栏calibre中选setup,下拉在include file中添上空白文件路径名和文件名,点击OK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文件一般在哪啊

lvs验证的位置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D:
正确解决方法:在calibre 做lvs的界面中,找到inputs这栏中Netlist 下Spices Files中 xx.src.net文件,在这 ...

请问XX填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