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2016做LVS,无法识别port

楼主(2017-12-07):
如题,做了一个SRAM单元,上面都打了对应的label作为输入输出端口,但是在LVS验证的时候无法识别,从LVS结果来看可以识别instance和nets,但是无法识别ports,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label层次用对了吗?或者是lvs文件里面设置识别顶层的lab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label层次错了

网友(2019-08-01):
是label层次错了

网友(2021-12-02):
问题解决了么?现在我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