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memory compiler生成的lib库,在RTL compiler不能识别

楼主(2017-12-07):
用厂家提供的memory compiler生成SRAM,说是用产生lib库直接综合就可以了,可是放到RTL compiler里面,报 总共1个单元,其中包含1个不可用单元,0个可用单元。那意思就是我生成的lib,不能用于综合,这咋办呀?
配备一个说明文档,说生成的对应到DC的lib,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lib 不能用于RC么?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lib需要转成db格式

网友:
design  compile 综合时吃进去的lib库的格式是.db,.lib是读不进去的,要用lib编译工具将.lib转换成.db文件,将其加入到target_library,综合时就可以调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lc_shell 转一下
read_lib lib_name.lib
write_lib lib_name -format db -o lib_name.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