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启动问题

楼主(2017-12-07):
如图,calibredrv出现错误提示,哪个高手看下是哪里配置问题。谢谢!

网友:
Yum yum yum

Y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示,用yum安装了文件后OK了

网友(2018-06-14):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问题?yum是啥?不懂,望赐教,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yum安装缺失的动态链接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