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破解注意事项--必须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

楼主(2017-12-07):
尝试了两个晚上,走过很多弯路,浪费很多时间,
得到了一些规律,贴出来让后来者参考下。
其实有时候不是工具脚本不对,也不是自己步骤不对,
而是有些信息没有得到,有些错误没有反馈根本不知道为啥错了。

我的环境是win7下装了个VM的Centos7.

♦ cadense 13.20
##INCISEVE
1) patch
按照文件夹中的readme, 执行 ./cadence_patch.sh /eda_soft/cadence/EDI131
注意要用管理员权限sudo/su -

2) license gen
直接在windows下执行就可以的。双击运行xxx.bat等一两分钟生成xxx.dat文件(之前怀疑是不是一定要在linux执行,linux执行遇到各种问题,没权限/wine装不好等等等,唉。。。)

为了保存方便一般推荐放在 <安装完整目录>/INCISIV132/share/license下面,
这个文件夹是只读的,所以要sudo拷过去,

问题来了,拷过去默认的属性是”-rwxr-x---”,这时候执行仿真肯定会得到一堆“*F,NOLICN”,(血泪史,你都以为是license没破解对)
直接chmod 777  xxx.dat修改文件属性,改完后是“-rwxrwxrwx

3)设置环境变量
1.path
setenv INCISIV_HOME /cadtools/cadence/INCISIV132
set path = ($path ${INCISIV_HOME}/tools/bin)

2.license
不知道为什么我设置CDS_LIC_FILE没用,
set CDS_LIC_FILE = /cadtools/cadence/INCISIV132/share/license/license.dat   (<----没用,不用设置)
还是说没用找不到license,
尝试只设置LM_LICENSE_FILE,解决。
setenv LM_LICENSE_FILE /cadtools/cadence/INCISIV132/share/license/license.dat

网友:
license 文件可读就行,644就够了,不用777

set CDS_LIC_FILE = /cadtools/cade。。。
为啥不也用setenv呢?

网友A:
要设置成CDS_LICENSE_FILE才行,没见过CDS_LIC_FILE环境变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是吗,我是照着这个论坛别人的破解说明的

网友B(2018-10-17):
回复 网友A:

CDS_LIC_FILE for ic6x,其它基本用LM_LICENSE_FILE

网友(2018-12-12):
tai gei li le

网友:
没用过linux

网友:
学习中,非常感谢!

网友(2019-04-24):
请问楼主可以发一份有用的license给我吗?lichao.lee@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成CDS_LICENSE_FILE才行,没见过CDS_LIC_FILE环境变量的。

要设置成CDS_LIC_FILE才行,没见过CDS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的。

网友(2020-02-18):
很棒的資料..谢谢分享

网友:
kankan学习下 不懂帮顶 ,学习了,软件安装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2022-01-08):
我也是启动软件,显示找不到license,改了;LM这个变量也不行。
楼主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2023-01-19):
第一天装了6个小时没搞起来,从patch到环境变量设置,今天看了楼主的,终于搞好了,感觉问题可能是下面几个,1.文件夹位置2.没把license.dat拷到license文件夹里,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些问题,但是装好了,太感谢了!

网友:
每一条都是槽点,都没有分析到点上

1) patch
按照文件夹中的readme, 执行 ./cadence_patch.sh /eda_soft/cadence/EDI131
注意要用管理员权限sudo/su -

#那是因为你文件夹权限没搞对,不一定要root

2) license gen
直接在windows下执行就可以的。双击运行xxx.bat等一两分钟生成xxx.dat文件(之前怀疑是不是一定要在linux执行,linux执行遇到各种问题,没权限/wine装不好等等等,唉。。。)

为了保存方便一般推荐放在 <安装完整目录>/INCISIV132/share/license下面,
这个文件夹是只读的,所以要sudo拷过去,

问题来了,拷过去默认的属性是”-rwxr-x---”,这时候执行仿真肯定会得到一堆“*F,NOLICN”,(血泪史,你都以为是license没破解对)
直接chmod 777  xxx.dat修改文件属性,改完后是“-rwxrwxrwx”

#问题的本质是你没法读,所以直接cat看一下就行了,只要chomd a+r就行

3)设置环境变量
1.path
setenv INCISIV_HOME /cadtools/cadence/INCISIV132
set path = ($path ${INCISIV_HOME}/tools/bin)

2.license
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设置CDS_LIC_FILE没用,
set CDS_LIC_FILE = /cadtools/cadence/INCISIV132/share/license/license.dat   (<----没用,不用设置)
还是说没用找不到license,
尝试只设置LM_LICENSE_FILE,解决。
setenv LM_LICENSE_FILE /cadtools/cadence/INCISIV132/share/license/license.dat

#这个我是不信的
cadence的license checkout顺序是 CDS_LIC_FILE优先,最后才去查找LM_LICENSE_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CDS_LIC_FILE for ic6x,其它基本用LM_LICENSE_FILE

不需要区分 CDS_LIC_FILE 和 LM_LICENSE_FILE。 也可以在 LM_LICENSE_FILE 中指定 C、S、M ...所有供应商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