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C bidirectional 的问题

楼主(2017-12-08):
在使用DFT Compiler的时候,我在 set_dft_configuration 里设置了fix_bidirectional disable。
但是在插完chain后它还是会把我定义为output的port,fix成input。各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可以用report_dft_configuration命令看一下你的设置是否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port里也是设置上的

网友:
fix_bus disable 掉应该就不会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啊。。。AE也是这么跟我说的,后来disable掉就好了

网友:
是菜鸟,只是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查资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