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器件保护环为什么要开口

楼主(2017-12-08):
版图新手求教,我在观察器件库原有RFMOS管的时候,发现所加保护环上连接的金属都是开口的,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方便走线吗?

nmos_rf_5t

nmos_rf_5t

网友:
是方便连线,一般来说只要下面的AA是连续的,上面的金属层短距离的断开,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14nm 工艺tsmc.

网友:
.14 tsmc 工艺。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意楼上说法。
tsmc .14nm

网友:
金属环会产生电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金属环都接在同一个电位(高电位或低电位)上,这样不会产生电感效应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
为了避免涡流效应

网友C(2018-01-19):
什么方便连线   哪一层都可以拉线出去好不    主要是寄生电感问题  连接到一起就是一个电感会产生涡流   rf的频率又高     对电感敏感   所以rf版图里    基本是看不到闭环的

网友(2018-06-13):
回复 楼主:

  请教,没做过这个工艺,这里的RFmos是什么管子?射频?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闭合回路、变化的磁通量、感应电流,有这些知识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老大才是正解!

网友:
Foundry PDK cell 建立時須考量各種客戶端需求,
所以使用M1接線及測試。

网友:
环就相当于电感   会耦合产生涡流

网友:
方便连线的闪开

这样是为了防止产生涡流,电感附近的金属都不推荐形成闭环

网友:
回复 网友D:

   foundry提供的一种pcell,对比普通的mos,RFmos的模型更精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

网友(2019-06-06):
12 楼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方便连线   哪一层都可以拉线出去好不    主要是寄生电感问题  连接到一起就是一个电感会产生涡流   rf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