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库中失配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7-12-08):
各位大大,我想问一下图中左边的Aβ和Ath0是怎么用右边的表格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呢?还是直接看仿真结果,不需要计算?

网友:
1. sigma(Vth0)=Avth*geo_fac => Avth=sigma(Vth0)/geo_fac, so Avth=3.635mV for 1.8V NMOS;
2. beta=u*Cox*W/L=u*epsilon/tox*w/l
sigma(beta)/beta=sqrt((sigma(tox)/tox)^2+(sigma(xw)/w)^2+(sigma(xl)/l)^2)=Abeta*geo_fac
so
Abeta=sqrt((sigma(tox)/tox)^2+(sigma(xw)/w)^2+(sigma(xl)/l)^2)/geo_fac
=sqrt(0.101^2+0.373^2+0.458^2) %=0.6%  (for 1.8V N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衷心感谢您的回答,非常有用,谢谢谢谢

网友(2020-12-20):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图里边那个表3.29是哪个文章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