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后仿时,PEX中cellmap设置问题

楼主(2017-12-10):
参数提取calibre PEX中设置cellmap时,报错说找不到电阻(ppoly)的minus端口,说是原理图上是三端口,而版图提取出来好像不一致,因为画版图时,只体现两端口。其中LVS和DRC都是过的,但LVS中AMP.calibre.db(好像是版图提取的网表)无法打开,电路图提取的网表AMP.src.net中,电阻部分参数备注释掉了,详细的见下图:
   跪求大神解答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网上说可以修改rule文件,但是不知道是哪个文件,怎么修改啊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lvs和lpe的文件是一样的,只是靠一个option设置是跑lvs或者lpe。
不过lvs和lpe中有时候会定义两套不同的device识别方式,通常就是端口数目有区别,你可以打开lpe的文件看看电阻是否在lpe模式中和lvs模式中一个是两端的一个是三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不过没看到过lpe的操作,这个lpe文件后缀名是什么啊,要设置重新仿吗,不是很理解啊。另外怎么解决pex参数提去不了呢,求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B:
修改下calview.cellmap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B:
修改下calview.cellmap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请问pnp三极管的cellmap应该如何对应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