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仿真时间为0,无法启动sequence,求帮忙?

楼主(2017-12-10):
各位UVM大神,
      小弟最近在学习UVM的使用,试着搭建了一个简单例子,但是仿真时仿真时间总是为0就结束了,看了log提示没有设置default phase,但是代码中明明有设置,还请各位熟悉UVM的前辈帮忙解答下,多谢。
附件是整个工程的代码,直接make就可以工作,附件中有个uvm.log是仿真log文件。
下面将设置default phase的class代码贴出,方便大家查看,工程中一共有3个seq要启动,分别在reset, cfg以及main启动

`include "common/base_test.sv"
class tc_case0 extends base_test;
  `uvm_component_utils(tc_case0)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tc_case0",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parent);
    `uvm_info("TRACE", $sformatf("%m"), UVM_HIGH);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uvm_info("TRACE", $sformatf("%m"), UVM_HIGH);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null, "uvm_test_top.env.r_agent.seqr.reset_phase", "default_sequence", reset_sequence::type_id::get());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null, "uvm_test_top.env.a_agent.sequencer.configure_phase", "default_sequence", apb_one_write_operation::type_id::get());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null, "uvm_test_top.env.u_agent.sequencer.mai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uart_sequence::type_id::get());
  endfunction

endclass

网友:
花个1积分帮你看一下

网友:
改成这样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null, "uvm_test_top.env.reset_agent.seqr.reset_phase", "default_sequence", reset_sequence::type_id::get());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null, "uvm_test_top.env.apb_agent.sequencer.configure_phase", "default_sequence", apb_one_write_operation::type_id::get(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null, "uvm_test_top.env.uart_agent.sequencer.mai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uart_sequence::type_id::get());

记住

a_agent = apb_agent::type_id::create("apb_agent", this);

这样产生的a_agent,在用uvm_config_db的时候hierarchy是apb_agent而不是a_agent

网友(2022-01-13):
用default_sequence来启动,如果config_db机制里 set的路径写错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