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S导入s2p算Z不正常

楼主(2017-12-10):
ADS导入s2p,算Z不正常,但算S、Y正常
求解答,谢谢!

s2p文件节选如下:

# Hz S dB R 50.0
!Frequency(Hz) S11_Amplitude(dB) S11_Phase(deg) S12_Amplitude(dB) S12_Phase(deg) S21_Amplitude(dB) S21_Phase(deg) S22_Amplitude(dB) S22_Phase(deg)
2450000000.0 -8.19301284061 -66.6262081256 -0.743470193348 22.9137918744 -0.743470193348 22.9137918744 -8.19301284061 -66.6262081256
2450025000.0 -8.19428653273 -66.6297592652 -0.743237543445 22.9102407348 -0.743237543445 22.9102407348 -8.19428653273 -66.6297592652
2450055000.0 -8.19586273398 -66.634152971 -0.742949748331 22.905847029 -0.742949748331 22.905847029 -8.19586273398 -66.634152971
2450095000.0 -8.19735851411 -66.6482880832 -0.742036324849 22.9017119168 -0.742036324849 22.9017119168 -8.19735851411 -66.6482880832
2450162000.0 -8.20077056582 -66.6577941426 -0.741414291214 22.8922058574 -0.741414291214 22.8922058574 -8.20077056582 -66.6577941426
2450461000.0 -8.21504828134 -66.7174597903 -0.73753979978 22.8525402097 -0.73753979978 22.8525402097 -8.21504828134 -66.7174597903

s2p

楼主:
s2p文件节选如下:

# Hz S dB R 50.0
!Frequency(Hz) S11_Amplitude(dB) S11_Phase(deg) S12_Amplitude(dB) S12_Phase(deg) S21_Amplitude(dB) S21_Phase(deg) S22_Amplitude(dB) S22_Phase(deg)
2450000000.0 -8.19301284061 -66.6262081256 -0.743470193348 22.9137918744 -0.743470193348 22.9137918744 -8.19301284061 -66.6262081256
2450025000.0 -8.19428653273 -66.6297592652 -0.743237543445 22.9102407348 -0.743237543445 22.9102407348 -8.19428653273 -66.6297592652
2450055000.0 -8.19586273398 -66.634152971 -0.742949748331 22.905847029 -0.742949748331 22.905847029 -8.19586273398 -66.634152971
2450095000.0 -8.19735851411 -66.6482880832 -0.742036324849 22.9017119168 -0.742036324849 22.9017119168 -8.19735851411 -66.6482880832
2450162000.0 -8.20077056582 -66.6577941426 -0.741414291214 22.8922058574 -0.741414291214 22.8922058574 -8.20077056582 -66.6577941426
2450461000.0 -8.21504828134 -66.7174597903 -0.73753979978 22.8525402097 -0.73753979978 22.8525402097 -8.21504828134 -66.7174597903

楼主:
回复 楼主:

   Simulation / Synthesis Messages

Warning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SP analysis `SP1'.
The Z-parameter matrix does not exist because some or all of the Z-parameters are infinite. Setting all Z-parameters to zero.

Warning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SP analysis `SP1'.
While evaluating `SNP1.CMP1.All':
The provided data file doesn't cover the requested value(s) of `freq'. Therefore the required data was obtained from extrapolation.

Warning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SP analysis `SP1'.
While evaluating `SNP1.CMP1.Z[1]':
The provided data file doesn't cover the requested value(s) of `freq'. Therefore the required data was obtained from extrapolation.

网友:
你的s2p file的S參數順序錯了, 應該是
Stim  Real (S11)  Imag(S11)  Real(S21)  Imag(S21)  Real(S12)  Imag(S12)  Real(S22)  Imag(S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s2p 格式,可以是dB(dB-角,dB = 20*log10|幅值|),MA(幅值-角),RI(实部-虚部),角的单位是角度,不是弧度,缺省值是MA

I choose s11, s12, s21 & s22 data separately from s2p to make 4 new s1p files. S, Y & Z of 4 s1p files are all normal in ADS.

Why s2p to Z strange while s2p to Y norm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s2p中:  s11与s22相同 s12 与 s21相同

网友:
你應該看一下S to Z table, 想想為什麼one port 可以, two port不行, 另外 ADS log就說了:
"The Z-parameter matrix does not exist because some or all of the Z-parameters are infinite"

http://www2.electron.frba.utn.ed ... version%20Table.pdf

网友:
这个对测试应该影响不大,只是一个warning,原因应该是一些频点的Z参数计算不出来,他就将那些点的Z参数设置成0了。我试了一下2.451~2.460GHz间隔0.001GHz的仿真就没问题。

网友:
射频电路设计第二版425页有各种参数矩阵之间对应的关系,其中Z矩阵用S参数计算时用到(1-S11)*(1-S22)-S12*S21,这个算式放到了分母上,用ADS的公式计算出这些值发现,凡是不能计算出Z的频点这个算式结果比其他频点小好几个数量级,几乎为0.所以Z对应的就是无穷大了(对ADS所允许的范围来说),就被置0了。

网友:
q=(1-S11)*(1-S22)-S12*S21

2.45G对应的Z为0

2.45G对应的Z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