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最终merge gds的时候需要hardmacro的gds吗

楼主(2017-12-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论坛找到一个pll的库
但是这个库只有.lib   .v     .lef   .tlf   以及CEL view和FRAM view
那么最终可以merge得到整个chip的gds吗

这种hardmacro也是一定需要gds吗?

网友:
这种ip一般都要在foundry做ip merge。
cel view里的信息很可能是不完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白,谢谢你!

网友:
IP的gds一般不会给你的
你可以自己画一个假的gds(把走线层金属盖住,把PIN画出来),这样方便做DRC和LVS
当然也可以在rule里面用命令跳过这个MACRO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