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C617+MMSIM151后仿真时出现报错

楼主(2017-12-10):
在安装完IC617+MMSIM151后对上述软件安装成功与否,做了一个简单的电路进行验证,仿真时出现如下报错

Entering remote command mode using MPSC service (spectre, ipi, v0.0, spectre0_5962_2, ).
Warning from spectre.
    WARNING (SPECTRE-16707): Only tran supports psfxl format, result of other analyses will be in psfbin format.

网表如下:

执行./runSimulation出现如下错误

这个软件安装已经花费好久时间了,希望知道的人帮帮忙

网友:
这是爱的奉献

网友(2018-06-14):
同样的问题有解决了吗,在ic5141,mmsim0下正常

网友:
WARNING (SPECTRE-16707): Only tran supports psfxl format, result of other analyses will be in psfbin format.

网友:
spectre 软件路径的变量设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
export MMSIM_ROOT=/opt/cadence/installs/MMSIM141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网友:
WARNING (SPECTRE-16707): Only tran supports psfxl format,

ic616和mmsim13、mmsim10结合多会有WARNING,但是用ic5141和mmsim10跑没有警告,具体如下
Simulating `input.scs' on homehost at 8:53:38 PM, Fri Jun 15, 2018 (process id: 5105).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home/jq/simulation/inv/spectre/schematic/netlist
Command line:
    /opt/eda/mmsim131/tools/spectre/bin/32bit/spectre input.scs  \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1_3911_1 -format psfxl -raw ../psf  \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spectre pid = 5105

Loading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cmi/lib/5.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cmi/lib/5.0/libphilips_o_sh.so ...
Loading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cmi/lib/5.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cmi/lib/5.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cmi/lib/5.0/libstmodels_sh.so ...
Reading file:  /home/jq/simulation/inv/spectre/schematic/netlist/input.scs
Reading file: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spectre/etc/configs/spectre.cfg
Reading file:  /home/jq/model/MIXDTSSA01V12/mixdtssa01v12.scs
Reading file:  /home/jq/model/MIXDTSSA01V12/res_va.va
Reading link: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spectre/etc/ahdl/discipline.h
Reading file: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spectre/etc/ahdl/disciplines.vams
Reading link: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spectre/etc/ahdl/constants.h
Reading file:  /opt/eda/mmsim131/tools.lnx86/spectre/etc/ahdl/constants.vams

Entering remote command mode using MPSC service (spectre, ipi, v0.0, spectre1_3911_1, ).

Warning from spectre.
    WARNING (SPECTRE-16707): Only tran supports psfxl format, result of other analyses will be in psfbin format.

网友A:
不是,7楼、8楼所说的问题

网友B(2020-01-08):
引用 网友A:
不是,7楼、8楼所说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20-02-18):
引用 网友B:
那是什么问题呢?

http://bbs.eetop.cn/thread-763886-1-1.html 好像跟这个问题差不多你试试看
3楼,4楼

网友(2021-03-06):
在ADE中output-save all-output format中选择al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