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小键盘区不能用

楼主(2017-12-11):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cadence中小键盘区打数字是打不上的,但是另一边的主键盘区打数字是没问题的,num lock是没问题的,当我按住num lock的时候,是可以打数字的,不知道坛子里的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都可以用呀

网友(2018-01-15):
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同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CAPS LOCK 变成小写状态

网友(2018-03-25):
应该是软件或者工作站的问题,我之前也出现过,但后来自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