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chopper 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7-12-11):
理论上讲,chopper运放的输出应该是:

Vout_(φ1) = Vout_(φ2)Vout+(φ1) = Vout+(φ2)

如果出现了两个时钟相位输出不相等(输出)的情况(已稳定建立),即:

Vout_(φ1) Vout_(φ2)Vout+(φ1) Vout+(φ2)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能想到的就是系统失调,不过那个东西一般非常非常小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