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负压电荷泵结构的开关问题若干

楼主(2017-12-11):
前辈们好,我是以前提问过做开关的学生。我现在按照论文的思路做了简单负电压电荷泵{在100ns时候维持在-2.3V,电荷泵的输入方波给的是15MHz},之后一直维持,也做了三态逻辑门{给了控制信号后能够标准的输出串并联的Vb,Vg的变化,该三态门的输入是负电压},以上单独的模块都是ok的,能够实现效果,连在一起之后,如果控制信号给的是0或2.5V,输出效果也符合,但是问题出在~~当我给了控制信号一个变化的脉冲来实现开关切换,就发现负压随着变化的控制信号而变化,实在捉摸不透,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想请教大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时,给并联支路负压后,仿hb的线性度,发现收敛不了,只能在某个时间点手动切断,出现1dB压缩点,而并联支路若给0电压,则能收敛,这也不得其解,十分期待大家的回复。
图1:整体电路;
图2:三态逻辑输出;
图3:单个负压电荷泵输出;
图4:单个三态门输出;
图5:控制信号静态时 负压、电荷泵组合输出;
图6:控制信号动态方波时,组合输出

楼主:
图片好像出错了。。

楼主: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网友:
检查三态门逻辑电源供电。vdd或pump输出上应该出现了持续性大电流,产生了漏电

网友A(2021-10-15):
大佬,你好,我想问一下用的这种交叉耦合形式的负压电荷泵带得动后面大的负载吗?我也用了这种交叉耦合的负压电荷泵,1mA的负载都带不起来

网友:
应该是你的频率给的太高了!
感觉你是增加了频率电路,输出电压才降下来的。猜测你的电容应该是1uF这种量级。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好,我想问一下用的这种交叉耦合形式的负压电荷泵带得动后面大的负载吗?我也用了这种交叉耦合的负 ...

前辈,我想问一下你后面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增大频率或者将负载电容增大嘛

网友(2022-07-11):
文章可以分享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