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DRC issue

楼主(2017-12-11):
请教同学们哪位有遇到过类似的drc问题,power线上的via,提示short violation, special via of net gnd & blockage of cell filler, layer: M1,导出GDS在virtuoso中看没啥问题。如下图所示

网友:
这是M5还是M6打到power rail的线么,如果是的话绿色是M4就shor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蓝色是M1,红色是M2,绿色是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