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计VCO中Kvco问题

楼主(2017-12-11):
在设计VCO时候,在OUTP和OUTQ差分输出端口加BUFFER(采用隔直电容+反相器),为什么隔直电容的大小和反相器的尺寸会改变VCO子带的Kvco值?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变了多少?隔直电容和反相器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容,应该会让Kvco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理来说,加入BUFFER只是会并上一个很小的到地电容,并不应该影响Kvco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所以说如果下降的很小,那就不是buffer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