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oserdese原语使用求助

楼主(2017-12-11):
最近做项目需要用FPGA驱动AD9122,要用到并串转换,所以使用了xilinx的oserdese2和MMCM_ADV原语,但是仿真结果和文档上的时序说明对不上,但是找不出原因,哪位大神能帮忙看看,感激不尽。代码如下:
//MMCM 产生时钟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ad_mmcm_drp (

  // clocks

  clk,
  mmcm_rst,
  mmcm_clk_0,
  mmcm_clk_1
  );

  // parameters

  parameter   MMCM_CLKIN_PERIOD  = 1.667;
  parameter   MMCM_CLKIN2_PERIOD  = 1.667;
  parameter   MMCM_VCO_DIV  = 6;
  parameter   MMCM_VCO_MUL = 12.000;
  parameter   MMCM_CLK0_DIV = 2.000;
  parameter   MMCM_CLK1_DIV = 6;

  // clocks

  input           clk;
  input           mmcm_rst;
  output          mmcm_clk_0;
  output          mmcm_clk_1;

  ;

  wire            bufg_fb_clk_s;
  wire            mmcm_fb_clk_s;
  wire            mmcm_clk_0_s;
  wire            mmcm_clk_1_s;
  wire            mmcm_locked_s;

  // instantiations

  MMCME2_ADV #(
    .BANDWIDTH ("OPTIMIZED"),
    .CLKOUT4_CASCADE ("FALSE"),
    .COMPENSATION ("ZHOLD"),
    .STARTUP_WAIT ("FALSE"),
    .DIVCLK_DIVIDE (MMCM_VCO_DIV),
    .CLKFBOUT_MULT_F (MMCM_VCO_MUL),
    .CLKFBOUT_PHASE (0.000),
    .CLKFBOUT_USE_FINE_PS ("FALSE"),
    .CLKOUT0_DIVIDE_F (MMCM_CLK0_DIV),
    .CLKOUT0_PHASE (0.000),
    .CLKOUT0_DUTY_CYCLE (0.500),
    .CLKOUT0_USE_FINE_PS ("FALSE"),
    .CLKOUT1_DIVIDE (MMCM_CLK1_DIV),
    .CLKOUT1_PHASE (0.000),
    .CLKOUT1_DUTY_CYCLE (0.500),
    .CLKOUT1_USE_FINE_PS ("FALSE"),
    .CLKIN1_PERIOD (MMCM_CLKIN_PERIOD),
    .CLKIN2_PERIOD (MMCM_CLKIN2_PERIOD),
    .REF_JITTER1 (0.010))
  i_mmcm (
    .CLKIN1 (clk),
    .CLKFBIN (bufg_fb_clk_s),
    .CLKFBOUT (mmcm_fb_clk_s),
    .CLKOUT0 (mmcm_clk_0_s),
    .CLKOUT1 (mmcm_clk_1_s),
    .LOCKED (mmcm_locked_s),
    .DCLK (),
    .DEN (1'b0),
    .DADDR (7'd0),
    .DWE (1'b0),
    .DI (16'd0),
    .DO (),
    .DRDY (),
    .CLKFBOUTB (),
    .CLKOUT0B (),
    .CLKOUT1B (),
    .CLKOUT2 (),
    .CLKOUT2B (),
    .CLKOUT3 (),
    .CLKOUT3B (),
    .CLKOUT4 (),
    .CLKOUT5 (),
    .CLKOUT6 (),
    .CLKIN2 (),
    .CLKINSEL (1'b1),
    .PSCLK (1'b0),
    .PSEN (1'b0),
    .PSINCDEC (1'b0),
    .PSDONE (),
    .CLKINSTOPPED (),
    .CLKFBSTOPPED (),
    .PWRDWN (1'b0),
    .RST (mmcm_rst));

  BUFG i_fb_clk_bufg  (.I (mmcm_fb_clk_s),  .O (bufg_fb_clk_s));
  BUFG i_clk_0_bufg   (.I (mmcm_clk_0_s),   .O (mmcm_clk_0));
  BUFG i_clk_1_bufg   (.I (mmcm_clk_1_s),   .O (mmcm_clk_1));

endmodule

//并串转换模块
`timescale 1ps/1ps

module ad_serdes_out (

  // reset and clocks

  rst,
  clk,
  div_clk,

  // data interface

  data_s0,
  data_s1,
  data_s2,
  data_s3,
  data_s4,
  data_s5,
  data_s6,
  data_s7,
  data_out_p,
  data_out_n);

  // parameters

  parameter   DEVICE_TYPE = 0;
  parameter   SERDES_OR_DDR_N = 1;
  parameter   DATA_WIDTH = 16;

  localparam  DEVICE_6SERIES = 1;
  localparam  DEVICE_7SERIES = 0;
  localparam  DW = DATA_WIDTH - 1;

  // reset and clocks

  input           rst;
  input           clk;
  input           div_clk;

  // data interface

  input   [DW:0]  data_s0;
  input   [DW:0]  data_s1;
  input   [DW:0]  data_s2;
  input   [DW:0]  data_s3;
  input   [DW:0]  data_s4;
  input   [DW:0]  data_s5;
  input   [DW:0]  data_s6;
  input   [DW:0]  data_s7;
  output  [DW:0]  data_out_p;
  output  [DW:0]  data_out_n;

  // internal signals

  wire    [DW:0]  data_out_s;
  wire    [DW:0]  serdes_shift1_s;
  wire    [DW:0]  serdes_shift2_s;

  // instantiations

  genvar l_inst;
  generate
  for (l_inst = 0; l_inst <= DW; l_inst = l_inst + 1) begin: g_data

  if (SERDES_OR_DDR_N == 0) begin
  ODDR #(
    .DDR_CLK_EDGE ("SAME_EDGE"),
    .INIT (1'b0),
    .SRTYPE ("ASYNC"))
  i_oddr (
    .S (1'b0),
    .CE (1'b1),
    .R (rst),
    .C (clk),
    .D1 (data_s0[l_inst]),
    .D2 (data_s1[l_inst]),
    .Q (data_out_s[l_inst]));
  end

  if ((SERDES_OR_DDR_N == 1) && (DEVICE_TYPE == DEVICE_7SERIES)) begin
  OSERDESE2  #(
    .DATA_RATE_OQ ("DDR"),
    .DATA_RATE_TQ ("SDR"),
    .DATA_WIDTH (8),
    .TRISTATE_WIDTH (1),
    .SERDES_MODE ("MASTER"))
  i_serdes (
    .D1 (data_s0[l_inst]),
    .D2 (data_s1[l_inst]),
    .D3 (data_s2[l_inst]),
    .D4 (data_s3[l_inst]),
    .D5 (data_s4[l_inst]),
    .D6 (data_s5[l_inst]),
    .D7 (data_s6[l_inst]),
    .D8 (data_s7[l_inst]),
    .T1 (1'b0),
    .T2 (1'b0),
    .T3 (1'b0),
    .T4 (1'b0),
    .SHIFTIN1 (1'b0),
    .SHIFTIN2 (1'b0),
    .SHIFTOUT1 (),
    .SHIFTOUT2 (),
    .OCE (1'b1),
    .CLK (clk),
    .CLKDIV (div_clk),
    .OQ (data_out_s[l_inst]),
    .TQ (),
    .OFB (),
    .TFB (),
    .TBYTEIN (1'b0),
    .TBYTEOUT (),
    .TCE (1'b0),
    .RST (rst));
  end

  if ((SERDES_OR_DDR_N == 1) && (DEVICE_TYPE == DEVICE_6SERIES)) begin
  OSERDESE1  #(
    .DATA_RATE_OQ ("DDR"),
    .DATA_RATE_TQ ("SDR"),
    .DATA_WIDTH (8),
    .INTERFACE_TYPE ("DEFAULT"),
    .TRISTATE_WIDTH (1),
    .SERDES_MODE ("MASTER"))
  i_serdes_m (
    .D1 (data_s0[l_inst]),
    .D2 (data_s1[l_inst]),
    .D3 (data_s2[l_inst]),
    .D4 (data_s3[l_inst]),
    .D5 (data_s4[l_inst]),
    .D6 (data_s5[l_inst]),
    .T1 (1'b0),
    .T2 (1'b0),
    .T3 (1'b0),
    .T4 (1'b0),
    .SHIFTIN1 (serdes_shift1_s[l_inst]),
    .SHIFTIN2 (serdes_shift2_s[l_inst]),
    .SHIFTOUT1 (),
    .SHIFTOUT2 (),
    .OCE (1'b1),
    .CLK (clk),
    .CLKDIV (div_clk),
    .CLKPERF (1'b0),
    .CLKPERFDELAY (1'b0),
    .WC (1'b0),
    .ODV (1'b0),
    .OQ (data_out_s[l_inst]),
    .TQ (),
    .OCBEXTEND (),
    .OFB (),
    .TFB (),
    .TCE (1'b0),
    .RST (rst));

  OSERDESE1  #(
    .DATA_RATE_OQ ("DDR"),
    .DATA_RATE_TQ ("SDR"),
    .DATA_WIDTH (8),
    .INTERFACE_TYPE ("DEFAULT"),
    .TRISTATE_WIDTH (1),
    .SERDES_MODE ("SLAVE"))
  i_serdes_s (
    .D1 (1'b0),
    .D2 (1'b0),
    .D3 (data_s6[l_inst]),
    .D4 (data_s7[l_inst]),
    .D5 (1'b0),
    .D6 (1'b0),
    .T1 (1'b0),
    .T2 (1'b0),
    .T3 (1'b0),
    .T4 (1'b0),
    .SHIFTIN1 (1'b0),
    .SHIFTIN2 (1'b0),
    .SHIFTOUT1 (serdes_shift1_s[l_inst]),
    .SHIFTOUT2 (serdes_shift2_s[l_inst]),
    .OCE (1'b1),
    .CLK (clk),
    .CLKDIV (div_clk),
    .CLKPERF (1'b0),
    .CLKPERFDELAY (1'b0),
    .WC (1'b0),
    .ODV (1'b0),
    .OQ (),
    .TQ (),
    .OCBEXTEND (),
    .OFB (),
    .TFB (),
    .TCE (1'b0),
    .RST (rst));
  end

  OBUFDS i_obuf (
    .I (data_out_s[l_inst]),
    .O (data_out_p[l_inst]),
    .OB (data_out_n[l_inst]));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testbench
module ad_seriestest;
reg ose_rst;
reg mmcm_rst;
reg sys_clk;
wire div_clk;
wire clk;
reg [15:0] data_0;
reg [15:0] data_1;
reg [15:0] data_2;
reg [15:0] data_3;
reg [15:0] data_4;
reg [15:0] data_5;
reg [15:0] data_6;
reg [15:0] data_7;
wire [15:0] data_out_p;
wire [15:0] data_out_n;

ad_mmcm_drp i_mmcm(

  // clocks

  .clk(sys_clk),
  .mmcm_rst(mmcm_rst),
  .mmcm_clk_0(clk),
  .mmcm_clk_1(div_clk)
  );
ad_serdes_out i_serdes_1(

  // reset and clocks

  .rst(ose_rst),
  .clk(clk),
  .div_clk(div_clk),

  // data interface

  .data_s0(data_0),
  .data_s1(data_1),
  .data_s2(data_2),
  .data_s3(data_3),
  .data_s4(data_4),
  .data_s5(data_5),
  .data_s6(data_6),
  .data_s7(data_7),
  .data_out_p(data_out_p),
  .data_out_n(data_out_n));

  initial sys_clk=1'b1;
  always #1 sys_clk=~sys_clk;

  initial
  begin
  ose_rst=1'b1;
  #200 ose_rst=1'b0;
  end
  initial
  begin
  mmcm_rst=1'b1;
  #10 mmcm_rst=1'b0;
  end
  initial
  begin
  #220 data_0=16'd0;data_1=16'd1;data_2=16'd2;data_3=16'd3;data_4=16'd4;data_5=16'd5;data_6=16'd6;data_7=16'd7;
  #6 data_0=16'd8;data_1=16'd9;data_2=16'd10;data_3=16'd11;data_4=16'd12;data_5=16'd13;data_6=16'd14;data_7=16'd15;
  #6  data_0=16'd16;data_1=16'd17;data_2=16'd18;data_3=16'd19;data_4=16'd20;data_5=16'd21;data_6=16'd22;data_7=16'd23;
  #6 data_0=16'd0;data_1=16'd1;data_2=16'd2;data_3=16'd3;data_4=16'd4;data_5=16'd5;data_6=16'd6;data_7=16'd7;
  #100 $finish;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

官方文档上的时序为当转换为8:1时,从CLK_DIV上升沿采样到第一个串行数据输出的latency为4个clk周期

找到问题的可以一起交流交流喔

网友:
你是说数据输出Latency和文档不符吗?
如果是这样,不符那就对了,以仿真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