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管理芯片的ESD 为什么都是只用ggnmos

楼主(2017-12-12):
请各位大牛指导一下,为啥只采用对地的GGNMOS这一单一的ESD保护通道,没有对电源的保护通道(除了电源PAD对地PAD)。

网友:
    个人浅见  ggscr 会 latch . 一般 不希望发生 vcc_pin latch

网友(2018-01-19):
模拟版图节省面积,所以一般用一个GGnmos,纯数字版图会两个都用。

网友:
不希望对电源有寄生,我不确定

网友:
GGNMOS能够实现保护,为什么要用复杂的?简单实用,效果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我的经验,IO口采用ggNMOS而不是dual diode + clamp的方案,在某foundry叫做fail safe IO。此类IO的场景一般是,芯片不同电压域之间,存在某个电压域已经power off,还有电压域仍然power on的应用。此时,如果采用dual diode + clamp的方案,那么在power off的电压域,就存在IO口到VDD的forward diode电流通路,导致非常大的漏电。

希望有帮助~

网友(2018-03-17):
6楼正解。
还有一条 就是 若采用上述 做法 ,会 多出 一条宽 的 电源线 。

网友(2018-08-22):
回复 网友A:

   good mark

网友(2019-06-19):
先是io对gnd击穿,然后gnd对vcc击穿,所以只要一个对gnd的esd,但是vcc对gnd的esd必须要

网友(2020-02-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我的经验,IO口采用ggNMOS而不是dual diode + clamp的方案,在某foundry叫做fail s ...

good!

网友:
不一定纳,大厂的芯片都用的

网友(2020-04-29):
因为对电源的话可以先击穿对地的ESD,然后通过地对电源的ESD的体二极管泄放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我的经验,IO口采用ggNMOS而不是dual diode + clamp的方案,在某foundry叫做fail s ...

学习了,

网友(2020-07-27):
请问万一PAD输入一个很负的电压会怎么样?ESD是怎样处理这个非常负的电压呢?-1000V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我的经验,IO口采用ggNMOS而不是dual diode + clamp的方案,在某foundry叫做fail s ...

mark,学习了。

网友B(2021-08-06):
我有个疑问,虽然说高的esd电压可以对地击穿再泄放到电源,但是这样理论上来说会有高于vdd而又无法触发esd泄放的静电存在于io上?因为没有对vdd的直接路径,这样会不会对电路有损坏?还是说esd电压一般都很高,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C(2022-05-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我的经验,IO口采用ggNMOS而不是dual diode + clamp的方案,在某foundry叫做fail s ...

一直没有理解 fail safe 的io 功能,大佬能解释下吗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疑问,虽然说高的esd电压可以对地击穿再泄放到电源,但是这样理论上来说会有高于vdd而又无法触发esd ...

接地会慢慢泄放或者浮空时以电容的形式存在

网友(2022-08-28):
GC可能会误触发

网友:
防止浪涌 电源上万一有浪涌 RC-Clamp直接误触发了  但是GGNMOS只看Design Window

网友:
如果用diode, 就會漏電, 會讓PMIC的效率降低, 這樣就喧賓奪主了~

网友(2023-02-12):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有理解 fail safe 的io 功能,大佬能解释下吗

可以理解为PAD对VDD的倒灌

网友D(2023-09-07):
应该要看应用场景吧,如果IO是非常低速信号,用GGNMOS就可以,如果IO有快速反转信号,是不能用GGNMOS的,只能用dual diode+RC clamp。
楼上各位提到的不同电源域确实存在,但是通常局部会有自己的power domain,用RC clamp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2024-06-03):
结合应用场景,也就是当存在IO的电压比IO的电源电压高出一个diode的case的时候,IO to VDD就不能用diode或者GDPMOS的结构,如果不存在这个case,就可以用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2025-06-20):
引用 网友D:
应该要看应用场景吧,如果IO是非常低速信号,用GGNMOS就可以,如果IO有快速反转信号,是不能用GGNMOS的,只 ...

你好,请教一下,速度快慢有个具体的频率,大概什么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