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楼主(2017-12-12):
本人新手,求各位大神赐教在跑LVS时,自己画的与非门版图,出现以下问题:
error:supply error dectected.abort on supply error is specified-aborting
***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4 ***e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版图没有识别到电源,看看LABEL 打了没?power/gnd 线有没有接错?衬底电位接了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 option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

网友:
power or ground issue

网友:
如果电源地都标了连接也没错,确认一下电源地名字是不是太奇葩,如果名字太奇葩可能在rule文件里没有定义为默认的电源地,需要自己加

网友:
也有可能是 short 了
你用圖形介面 LVS OPTION 把那個選項取消 再看看 run 出 甚麼結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和地的名称分别是:vdd和gnd,不奇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楼主:
大佬们,这个问题的原因应该是被短路的原因,本人是版图新手,画的是或非门,画mos管的时候,点错了,用了mt1层,原本应该用active层画的,后面改了,也顺利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