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同电压域之间的ESD保护?

楼主(2017-12-12):
esd

esd

说是用做CDM esd保护,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工作方式。求详细分析

楼主:
vcc为低压电源,vdda为高压电源,

网友(2018-01-20):
知道CDM怎么回事不?就是CDM在衬底的电荷会通过栅电容耦合到电荷到栅上,不同电压域之间的连接金属线比较长,寄生电阻大,如果耦合的电荷不能及时泄放,将导致栅氧击穿,所以加个GGNMOS泄放耦合过来的电荷,个人理解!!!!!!

楼主(2018-04-10):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