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617中oa2cdb问题。

楼主(2017-12-12):
小弟最近安装了整套的IC617、MMSIM151、Calibre2015,利用IC617里面自带的cdb2oa功能,可以将之前IC5141下面的电路转换成IC617的格式,但将OA反过来往CDB转换时,出现问题,现有两点疑问,请高手指点:1. 在IC617 终端输入oa2cdb命令时,会提示错误: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我缺少某个软件吗?

2. 在网上查看相关讨论,发现别人的conversion toolbox会比我的多很多,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 oa2cdb参考教程:
https://wenku.baidu.com/view/e226a6c5e87101f69f319520.html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e226a6c5e87101f69f319520.html

网友(2019-09-27):
oa2cdb command not found怎么解决?

网友:
因为IC615以上就没有oa2cdb这个功能了,可以下一个IC615,然后把OA2CDB这个命令ln过去

网友(2020-04-23):
需要额外安装吧

网友A(2020-07-08):
最近也碰到楼主同样问题,找了好久才找到原因。IC615以后就没有oa2cdb了,要以前版本才行。

网友(2020-12-14):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碰到楼主同样问题,找了好久才找到原因。IC615以后就没有oa2cdb了,要以前版本才行。  ...

是的,我也试了,617版本是没有oa2cdb的,切换到IC615才有。

网友(2023-05-28):
报了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的错误 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