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谁会用matlab2016处理hspice的仿真结果吗?

楼主(2017-12-12):
matlab2016使用hspice toolbox的方法论坛上面没有,求大神赐教,怎么处理蒙卡分析的数据

网友:
都在excel里处理的。需要对直方图处理的,比如像模拟一下分布曲线等,都是在matlab论坛搜小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怎么提取它的数据呢,它生成的格式是.sw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erl脚本从.lis文件里提取你measure的item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个就更不会了

网友:
请参考。只需要修改一个地方,就是你measure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

网友(2018-08-01):
太力害了  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