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

楼主(2017-12-12):
我写了个状态机,在调试的时候用signaltap抓状态机,按道理抓到的状态机显示是状态机的名字,但是抓到的却是0000,不是状态机的名字,然后状态机死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状态机综合后都会变成2进制数据,怎么可能是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signaltap抓出来可以显示为状态,应该显示为状态才对

网友:
先确认时钟和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另外,仿真测试对比sigaltap抓信号,找BUG的效率高很多。同理,如果仿真没问题,实际工作上出问题的概率也很低。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状态机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仿真时逻辑是肯定没有遇到问题的

建议先看下时序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网友:
signal tap抓状态机和抓寄存器不一样,使用右键选择state machine选取相应的状态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选择的状态,但是后面就跑死了

网友:
对于Altera的状态机,default(when others)是会被优化掉的。

需要把安全状态机打开。具体如下:
setting-->Analysis&Synthesis Settings--> more settings--> safe state machine--> 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default: next_state = state_idle;这样也会被优化掉?被优化掉的应该是不会出现的情况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default部分的代码,直接无视。这部分被优化掉,以为着一旦你的代码跑到非法状态,除非你复位,否则再也跑不回来了。

这部分quartus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具体你可以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