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gds 输出问题

楼主(2017-12-12):
用ICC 输出gds时,打印了一条信息:Won‘t output XXX’s fill cell, since FILL view is non-exsitent,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表示没看明白,但是看起来好像某个东西不存在。 你layout 能run DRC/LVS吗?是不是调用的什么东西丢了

网友(2018-01-18):
楼上正解,应该是cell调用出问题了,把cell打散就好了

楼主(2019-03-21):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明白,但是看起来好像某个东西不存在。 你layout 能run DRC/LVS吗?是不是调用的什么东西丢了 ...

提出来的gds可以做drc和lvs,而且都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