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方法求助!

楼主(2017-12-13):
各位大牛好,我这里有个电路,仿真时候碰到问题了,求解,先谢过了!
      主要结构是Temperature Sensor+12Bit SAR ADC,其中温度传感器是用三极管做的。主要功能是,温度传感器随着外部温度变化三极管 的输出电压 会发生变化,经过运放放大之后进入ADC转化为数字信号输出。其中ADC有个CLK信号。
      也就是说我想仿真这个电路,需要温度信号和CLK信号同时变化。单独仿真tran和dc扫描温度我会做,但是一起变化两个参数,我没有做过。单独的tran和DC肯定不行了,有同事告诉我说先扫描DC然后用电源模拟三极管输出,在做tran看ADC输出,但是这种情况下,我单独做DC扫描温度,不加CLK,ADC根本不工作,采集出来的温度变化曲线好像不准吧。

      那这种电路应该采用什么仿真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说的仿真明显是瞬态仿真,怎么能用dc去模拟呢?只能给定仿真条件,alter温度做多个仿真嘛。。莫非兄台搞的是充电桩里的模块??

网友:
这个  主要 验证  ADC  的 输出 是否 能 正确表征温度吧 。。
可以  截取   几个 温度点  ,验证ADC输出的 code 是否正确。。

网友:
温度瞬态扫描,只有用可以做瞬态的pwl模拟温度瞬态变化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直接的办法,可以问candence 或者 hspice vend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过这种方式,关键是做DC扫描温度时候,CLK传不出来信号,ADC不工作,这样会影响前面sensor的电压,进而影响输出电压。我理解的解决方法只能是温度,时间同时变化,这样仿真出来的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暂时没想出什么其他的办法。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温度传感器+SAR ADC电路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了!采用的就是 单点温度瞬态仿真,做多次仿真

网友:
单独仿真tran

网友(2023-05-05):
想请教一下后面的buffer运用了什么结构呀

网友(2023-06-25):
楼主,你的温度传感器架构可以分享一下吗。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啊

网友(2025-04-11):
借楼求问,只能tran扫几个温度点去仿真吗,如果想看全温度范围,仿真时间太长,有什么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