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振荡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13):
最近做了一款LDO,流片回来后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不良率(有小振幅的振荡),测试结果:Tosc=400Hz,P-P=30mV,Cout=1uF.增加或减小输出的电容只能影响振荡频率,振幅不变,给芯片加热后振荡会慢慢消失。好的芯片降温后是不会出现振荡的,ESR电阻大小的改变也没影响的。疑问就是这百分之十五的不良率是怎么产生的呢?
Vref是没问题的,可以通过PIN外接电压,振荡还是存在,FIB做的只剩下一个环路了,AMP+BUFF+PMOS+反馈。现在没思路了,求助大神!

网友:
ESR电阻大小的改变也没影响

网友:
尝试着改改东西测试呗  输入电容 输出电容  ESR大小 ILOAD等等  看看哪些情况下振荡  哪些情况下不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变ESR也没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试结果就好像给负载电容充放电(空载或轻载),加大负载电流(3mA以上)至少在示波器上看不到振荡,但是分析振荡依然存在,只是由于负载电流增大,无法观察到这种充放过冲

网友:
改变芯片供电电源看看,我们以前一个客户的产品用外部LDO给芯片供电,结果芯片内部的LDO输出也是振荡,后来找了很久发现芯片的电源也有振荡,因为他用的外围LDO有问题,改了就好了。
     从芯片来看,估计还是在设计时预留的闭环相位裕度不够。流片的芯片很多参数都会和MODEL有点偏差,15%的不良率这个比率还比较高。你把你的电路带着外围CAP和ESR models在各个CORNER下再RUN一下。

楼主:
谢谢,电源也考虑过,当时弄了一个很大的RC,让电源缓慢上升,结果还是振荡的。外部环境只有输入电容,负载电容。改变负载电容也没用,开始怀疑ESR有问题,人为的去改变ESR大小,也只能影响到频率问题,现在没一点点思路了。corner各个极限情况都仿真过,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电源也考虑过,用了很大的RC,让电源缓慢上升,上升到工作电压后还是振荡了
corner都仿真着看过,测试能想到的都去尝试着改变让其不要振荡,但是除了加大负载电流,加热,其他改变ESR,Cout,这些都没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叫至少在示波器上看不到振荡,但是分析振荡依然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改变负载电容,只能改变振荡频率,就好像给负载电容充放电一样,这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当有负载电流(3mA以上)的时候,相当于给了输出一个强下拉,就不存在给负载电容充放电的过程了,但是分析认为功率管栅端的振荡依然存在

网友:
自己多想想以下问题:

高温和低温对你电路影响最多的是什麽?
究竟是环路不稳定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震荡?
如果是环路震荡,同等条件下高温仿真环路GBW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topology可能在轻载时出现不稳定会多些,负载重时R较小,由输出电容引起的pole会向外挪,稳定性可能稍好。 不过主要取决于你环路的零极点怎样放…… 做LDO的精髓是什么,要时常问下自己

网友:
可以通过PIN外接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空载下的PM GM是多少?

网友E(2023-10-30):
楼主,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空载下会振。改变ESR会好转,但还是会振。功率管一开就过冲,然后靠FB电阻慢慢漏。您当时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2023-12-07):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空载下会振。改变ESR会好转,但还是会振。功率管一开就过冲,然后靠FB电阻慢 ...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呢,我做了一个LDO测试时遇到一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吗,LDO输入端有电流振荡,但是输出端电压很稳,负载接了个4.7uF的电容,LDO环路不稳定会导致输入电流振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呢,我做了一个LDO测试时遇到一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吗,LDO输入端有电流振荡,但是输 ...

我这边是因为空载的时候静态工作点不对,后来调了调就好了,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呢,我做了一个LDO测试时遇到一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吗,LDO输入端有电流振荡,但是输 ...

输入电流震荡,输出电压不震荡?是不是里面什么控制信号在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流震荡,输出电压不震荡?是不是里面什么控制信号在跳吧

我请教了一个大牛,他说LDO的输入电流振荡,输出电压不振荡,有可能是bonding线电感寄生LC振起来了,或者是LDO环路稳定性没匹配好,负载变化时负极点有变化,导致环路不稳定。但是最终查找到问题是测试使用的精密电源供电的问题,换了电源之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谢谢你的关注和解答,也分享一下最后查找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