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华大HC32L15X系列低功耗MCU单片机

楼主(2017-12-13):
32 ARM® Cortex®-M0+微控制器

1.应用领域

l2.选型表

3.资源简介

• 32ARM Cortex-M0+ 内核

l 处理器版本: r0p1

l 最高工作频率: 32 MHz

l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支持1通道NMI(不可屏蔽中断)和32通道的外设中断,能够设定4个中断优先级

l 24位系统定时器 (Sys Tick) : 该系统定时器用于管理操作系统任务

l 支持位带(Bit Band)操作

• 片上存储器

l 闪存

l 最大128KB

l 保护代码的加密功能

• SRAM

l 片上SRAM

l 最大: 6KB

• 电源

l 支持宽幅范围电压:

l DVCC = 1.8V ~ 3.6 V

l DVCC = 2.2V ~ 3.6V (当使用LCD时)

l 电池供电电压: VBAT = 1.8 V ~ 3.6 V

• LCD控制深度休眠待机模式下整体RAM数据保持功能可配置器LCDC

l 支持内部电阻分压模式、外部电阻分压模式和外部电容分压模式

l 可选40SEG × 4COM(最多) , 38SEG × 6COM(最多) 或者 36SEG × 8COM(最多)输出

l 4COM模式下,可选1/2、1/3或1/4 占空比,可选1/2 或1/3偏置

l 6COM模式下,1/6 占空比,可选1/3 或1/4偏置

l 8COM模式下,1/8 占空比,可选1/3 或1/4偏置

l 可调整帧显示频率

• 多功能通讯串口 (最多同时6通道)

l 可从下列模式中选择每个通道的工作模式。

• UART

l 全双工双缓冲器

l 可选择奇偶校验的有/无

l 内建专用波特率发生器

l 可选择外部时钟作为串口时钟

l 多种错误检测功能(奇偶校验错误、帧错误、溢出错误)

l 支持硬件流控制: 根据CTS/RTS自动控制数据收/发

l 支持波特率补偿

• SPI

l 全双工双缓冲器

l 内建专用波特率发生器

l 溢出错误检测

l 片选功能

l 数据长度: 5到16 位

• I2C

l 支持标准模式(最快100 kbps)/高速模式(最快400 kbps)

• A/D 转换器 (最多12通道)

l 12位A/D转换器

l 逐次比较型

l 采样/转换周期
≥ 18时钟周期, 转换速率达200KPS(Kilo-bit per second).

l 单调的无失码的12位转化

l 采样、保持时间和转换速率可调.

l 可选内建2种参考电压(1.5v和2.5v)

l 支持12路外部端口输入和3路内部信号源采样(DVCC/VBAT/BGR)

l 内建信号输入放大器,可采样外部微弱信号

l 窗口阈值比较功能

• 模拟电压比较器 (VC)

l 4通道端口电压监测

l 可产生异步中断、支持低功耗唤醒功能

l 支持迟滞电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l 可配置响应时间(16us-64ms)

l 比较器输出可作为复合定时器输入

• 复合定时器 (最大: 8通道)

l 可从以下模式中选择各通道的工作模式

l 16 位 PWM定时器

l 16 位 PPG 定时器

l 16/32位重载定时器

l 16/32位 PWC定时器

• 蜂鸣器驱动器

l 专用8位计数器产生可配置频率

l 四种时钟源可选择

l 最大灌电流12mA(具体参考电气参数章节的IO特性), 可直接驱动蜂鸣器,无需外部元件

• 通用IO端口

l 本系列的引脚不用作外部总线或者外设功能时,可用作I/O口。另外,任何一个I/O口都可以搭载端口重定位功能,用于配置外设功能的设定

l 快速GPIO支持单周期访问

l 每个端口可配置内置上拉电阻

l 每个端口可配置开漏输出

l 端口引脚电平可直接读取

l 端口重定位

l 部分引脚支持大电流输出12毫安(P10/P11/P35/P53).

• 双定时器

l 双定时器由两个可编程的32/16位递减计数器构成。

可从下列模式中选择定时器通道的工作模式。

l 自由运行模式

l 周期模式 (=重载模式)

l 单次模式

• 实时时钟(RTC)

l 实时时钟记录从01到99间的年、月、日、小时、分、秒和星期

l 可在特定时刻产生中断(年/月/日/小时/分/秒) ,也可在特定年、特定月、特定日、特定时、特定分钟、特定秒产生中断

l 含有一个支持定时器中断功能发生器可以产生特定时刻中断或者周期性的中断

在修改时间的时候计时器不会停止

l 具有硬件自动修正闰年的日历功能

• 时钟/复位

l 时钟

l 四种时钟源可供选择 (二种外部振荡器, 二种内部RC振荡器)

l 外部高速OSC振荡器: 8MHz ~ 32 MHz

l 外部低速OSC振荡器: 32.768 kHz

l 内部高速RC振荡器: 2MHz、4MHz、8MHz、16MHz

l 内部低速RC振荡器: 32 kHz

l 复位

l RSTB引脚复位

l 上电复位

l 软件复位

l 看门狗定时器复位

l 低电压检测复位

l 时钟监视器复位

l 深度休眠待机模式进入复位

• 时钟监视器(CSV)

l 根据内部RC振荡器生成的时钟来监视外部时钟的异常

l 检测出外部振荡时钟故障(时钟停止)时,中断或复位有效

l 检测出外部频率异常时,中断或复位有效

• 外部中断控制器单元

l 外部中断输入引脚 : 最多16个

l 不可屏蔽中断(NMI)输入引脚 : 1个

• 低电压检测(LVD)

l 本系列产品包含有两个低电压检测单元,LVD1可以选择检测不同来源(DVCC,DVDD或LVDI),

l LVD2用于检测DVCC电压。当电压低于阈值电压时,可根据配置产生中断或者复位。

l LVD1: 检测阈值可调,带迟滞和滤波功能,可选产生中断或者复位

l LVD2: 检测阈值可调,能产生中断

• SRAM校验

l 本系列产品支持SRAM奇偶校验功能,当检测到奇偶错误时可产生中断。

• 低功耗模式

l 有五种低功耗模式

l 休眠模式(Sleep)

l 实时时钟模式(RTC)

l 停止模式(Stop)

l 深度休眠实时时钟模式(DeepStandby RTC)(可选RAM数据保持)

l 深度休眠待机模式(DeepStandby STOP)(可选RAM数据保持)

• 外设时钟门控电池(VBAT-仅双电源系列)

l 当DVCC电压低于检测阈值时,系统供电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当电压高于阈值是自动切换到主电供电。

l 建议:当LVD2检测到电压低于阈值时,将系统切换到低功耗模式。

• 调试

l 串行线调试接口(SW-DP)

• 唯一识别码(Unique ID)

l 每颗芯片都有固定的80位唯一识别码.

4.HC32L15X系列特色功能

•通讯串口

p     1.六个通道通信接口随意配置,作为SPII2CUART

2. UART 支持波特率补偿, 串口波特率更加精准

•通用IO特色

p     3.FAST IO支持单指令周期操作,方便用户快速访问外部资源,例如:模拟8位或16位总线

4.部份IO支持大电流驱动

•时钟监测器

p5.
根据内部RC振荡器生成的时钟来监视外部时钟的异常

6.可以方便检测出外部振荡时钟故障(时钟停止)时,这样系统可以在内部及外部时钟间自由切换。

•五种低功耗模式

p休眠模式(Sleep)

p   实时时钟模式(RTC)

p   停止模式(Stop)

p   深度休眠实时时钟模(DeepStandby RTC)(可选RAM数据保持)

p   深度休眠待机模式(DeepStandby STOP)(可选RAM数据保持)

•双电池

p当DVCC电压低于检测阈值时,系统供电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当电压高于阈值自动切换到主电供电。

在主电源掉电的情况下,RTC正常计时,这样保障系统正常可靠。

华大单片机-中国芯,中国梦中国人用自己的“芯”

• 如有技术与价格疑问,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或QQ咨询

• 我司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可根据您的要求进行研发设计,量身定做,客户满意是我们的最高宗旨~

• 电话:13840373805   QQ:
3254478211

• 华大MCU交流QQ群: 164973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