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用作相位跟随器跟踪相位抖动

楼主(2017-12-13):
很抱歉,问题比较多,因为这些问题实在困扰我很久了。
非常感谢您的阅读!
锁相环最常见的应用是用来当做倍频器使用,当它锁定的时候,输出信号的频率相位会等于输入信号的频率及相位。而且锁相环一般也有消除抖动的功能。但是我们现在是用锁相环来完成一些非典型应用。
相比于一般锁相环中VCO输出的信号直接回到乘法混频器,我让锁相环的VCO输出通过电光转换,在光纤上传输一端距离后,在通过光电转换回到电上来,这时候信号才送回乘法鉴相器,由于经过了光纤传输,这其中会引入微小的时延和一定的相位抖动。<img
这时候我们希望锁相环能够发挥相位跟随器的能力,不但要锁住频率,连光纤上引入的相位抖动φP,也要很好的跟随(因为锁相环锁定状态f1=f0,φ1=φ0+φp,f1是微波源的信号,f0是vco输出经过光纤回传的信号,有相位抖动)
这样VCO输出的相位φ2=φ0-φp,就能补偿相位抖动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BTB系统中容易锁定,但是光纤距离越长,发现锁相环越难完成锁定
所以想请问,这里主要限制的原因是什么?
1.通过一些参考文献,由于经过光纤传输,存在延时,所以会限制锁相环的带宽,希望能有这方面的解释。
2.锁相环的环路带宽,或者说环路滤波器的带宽该如何选择,是否收到了延时的限制,导致应该选择的比较小?看到锁相环环原理书中说的是当锁相环环路带宽小的时候,可以消除抖动,但是我们现在的应用是要跟踪抖动,带宽小的话会不会不合适了?如果带宽设置的大的话,是不是锁相环响应速度会变快,这样就能较好的跟随抖动?而带宽设置的大了,是否会引入更多的噪声?
3.还有一般的锁相环应该都是二阶二型锁相环,但如果光纤中引入的相位抖动存在多普勒效应,是不是需要三阶的锁相环才能稳定?

网友:
图上这种类型的频率捕捉范围有限,频差太大肯定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