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关于接收机转换为的数字信号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7-12-13):
接收机的灵敏度公式是Psen = -174dBm/Hz + NF +10logB + SNRmin.请问这里的NF并不是一条直线啊,NF + 10lgB是对NF在整个频段内的积分么。
还有NF会有1/f corner。过了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后还会上扬。如果说是零中频接收机的话,1/f噪声积分就是无穷了。这怎么解释呢。
而在滤波器频段外的噪声是确确实实存在并且叠加在解调信号上的。虽然频率和基带信号不同。为什么这里就不考虑了呢。
rt,谢谢!

网友:
Q1: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要求积分,你可以想下SNRmin,这里为什么加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