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芯片外部的输入信号都要寄存吗

楼主(2017-12-13):
MCU与FPGA芯片相连。MCU芯片的信号输入FPGA芯片,这些输入信号都要寄存吗?包括地址,数据及一些片选控制信号

网友:
同步处理的角度去看的话,输入的这些信号最好全部同步到FPGA内部的统一时钟域里面去。

网友:
楼上说得对,就看你是否需要同步这些信号了。比如一个先低后高的复位信号,有时候你不同步也没关系。但是最好都同步一下,增加不了多少延时,耗费不了什么资源。

网友:
寄存一下吧,而且最好使用IOB中的寄存器
这些接口一般是慢速接口,IO的约束如果做的不好的话,IOB寄存一下可以避免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