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7安装IC5141后启动icfb,can't determine installation root

楼主(2017-12-14):
大家好,

小弟这几天尝试在Centos上安装IC5141,装完后运行icfb提示

ERROR: can't determine installation root.
       can't find tools/bin/cds_root in any parent directory of /eda/cadence/IC5141/tools/dfII/bin/icfb
Unable to find the Cadence software in your $PATH.
Please fix this and try again.

bashrc文件设置如下

export CDSDIR=/eda/cadence/IC5141
export CDS_ROOT=/eda/cadence/IC5141
export CDS_INST_DIR=/eda/cadence/IC5141
export CDS_INSTALL_DIR=/eda/cadence/IC5141/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usr/sbin:/s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路径肯定是对的,如果路径不对,他会提示无法找到icfb。卡了两三天了,请大家出出主意。感激。

楼主:
没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操作系统rpm包安装不全?

网友(2018-03-06):
后续也准备,实践一把!

网友A(2019-05-05):
怎么解决的呀,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11-19):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呀,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换了centos6,最次的办法----------

网友(2021-03-26):
是不是SSD硬盘,我们也遇到,IC5141好像不能正确访问SSD磁盘

网友B(2021-08-29):
The filesystem must be ext4. If you install IC5 on xfs, the error message persists.

网友(2021-10-12):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filesystem must be ext4. If you install IC5 on xfs, the error message persists.

谢谢,确实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