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中随机化约束中函数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7-12-14):
哪位能给简要分析这个例子中constraint和函数调用的原理

谢谢!

网友:
就是对data进行奇偶校验,即对data每一位依次取异或,然后结果取非,返回值就是校验结果。约束的意思就是希望产生校验结果和校验值一样的数据。大概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