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改文件名可怎么办?

楼主(2017-12-14):
在vivado中,程序组模块的时候,看着某个模块的名字(.v文件),心中懊悔不已,名字起的不好,不能很好的表达他本身的意思,所以我想改一改。

我的想法就是找到他的文件夹然后来个重命名,最后在工程中重新添加以下这个文件。

但是我感觉应该有更快捷的方法的。

大家有知道的吗?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楼主:
大家好,不要理会我了,不要看这个帖子了,我该吃药了,脑残片。

楼主:
右上角的名字是beam_form.v
但是我的module名却是beam_ctrl。我想让两者的名字都是beam_ctrl。
应该怎么办,只是改module名字是不行的。

网友:
貌似没有快捷方法。我一般是重新建立文件,重新命名。你在硬盘里面改名字感觉比我这种方法快。

网友:
VIVADO工具里面没有文件列表的窗口吗?也许从那里可以改,或者你读取文件有没有fileli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文件列表,但是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快捷方式,可能就没有...

楼主:
已经用最笨的方法解决了,复制,删除,新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然而还是不快捷。

网友:
在工程目录下找 *.xpr 文件,这个工程文件是个文本文件,其中有包括vivado工程中所有source verilog文件的文件名,然后可以用手动或是用脚本大批量修改。

网友:
You should create a new file which is a copy of the old file with new name, then from Vivado, righ-click to the old file, select Replace file... and point to the new on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可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a way which is very efficient,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