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中MOS管衬底类型选项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7-12-14):
在画版图的时候,MOS管衬底选项有三个,none、integrated和detached,后两个好理解,根据原理图该连哪里连哪里,但是none这个选项,衬底是不显示出来的,所以是随机模式么???

网友:
none 是Pcell 不做你自己根据情况自己画,哥

网友:
3 個 都試一下 看看會出現 甚麼情形
再根據你的需求決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pcell中设置MOS 管衬底的三种模式,NONE 是去掉单管衬底, 实际版图中用的比较多,大部分的模拟版图都是一堆MOS 一起打衬底,而不是每个MOS 管都加衬底接触, 浪费面积。 integrated: 单管加衬底接触, 并且衬底和source同电位, 可以选择这种模式。
detached: 单管加衬底接触, 并且衬底和source 可以接不同电位, 可以选这个模式。

你好,感觉这个和mos管的工艺有点像,NONE是不是指的普通N-Well工艺中的NMOS管呢?然后integrated是必须要源极漏极接在一起,消除体效应,然后detached好...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2024-10-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pcell中设置MOS 管衬底的三种模式,NONE 是去掉单管衬底, 实际版图中用的比较多,大部 ...

学到了

网友(2024-12-12):
小白想问一下,detached的生成的衬底与添加的guard ring的区别在哪里呀?

网友(2025-11-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pcell中设置MOS 管衬底的三种模式,NONE 是去掉单管衬底, 实际版图中用的比较多,大部 ...

请问下为什么body type选detached的时候sn区域会超出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