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 代码出现死循环了

楼主(2017-12-14):
这段代码在always的延时是一个变量 就会出现死循环,达不到想要结果,请问要怎么改啊

网友:
C是输出,能调用?

网友:
你再always中这么写,是想让E成为一个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方说,C ==1, 那C/2 就是0,这应该是死循环的原因吧。
    另外,E 要给初值吧,否则怎么翻转呢?  另外B 作为除数是不是   “ |B ”也不能等于0 这样去做运算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她采样输出信号C作为翻转的周期,这么做编译通过,仿真是不通过的,迭代错误
run -all
# ** Error: (vsim-3601) Iteration limit reached at time 0 ps.

网友:
还有就是D的位数问题,2个3比特的数相加,你想让结果是几位数,如果强制结果也是3位数,就可能失去高位的数,如果强制将结果的位数变大,又怎么样,你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代码风格很奇怪,不能综合的

网友:
假設A跟B都是0, 那麼得到的C也是0, 就會造成死循環了

网友:
仿真的时候,reg需要有初始值,否则是不定态,再加上C的初始值可能是0,也会导致死循环,楼上的答案基本都给你做好解释了,根本原因还是代码不可综合。

网友:
很简单:在组合电路里,你把输出又连接到输入。

网友:
VCS仿真结果

VCS仿真结果
是否可综合跟仿真结果有毛关系

网友(2018-04-12):
只要C/2=0, 你就死循环了。

网友:
    那该如何改比较好?

不过一般 always 不是习惯 posedge ..方式使用吗?
会何会写 c/2

如果是要 0.5 个c
那是否可以使用 posedge /negedge 方式??

如果C是 [4:0]  , 那一半c 可能是 2'b10000
可以用  c== 2'b10000判断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这个代码肯定不可以综合,放在testbench中还可以改进。

    2.
不知道你的timescalez的设置, 如果C/2的单位不是太小,
试一下这个吧,
虽然C/2 = 0时,有1step delay,但应该不会死循环了。我用systemverilog的语法提高一下可读性吧。感觉你要建立一个类似锁相环的东西。
          always begin
            if (c/2 !== 0)  #C/2*1ns);
            else #1ps;
            E=~E;
            end

网友:
好多设计问题在验证区来问,如果你要产生方波,为何不用时钟控制呢;你这种写法很容易出现逻辑环啊~

网友:
很奇特的代码, 要实现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