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中三阶sigma_delta数学原理求助

楼主(2017-12-14):
射频中PLL中为了实现小数分频,通过在前面增加三阶的sigma_delta的打消小数字杂散带来的影响,但是三阶的sigma_delta只是从频域解释了把噪声移到高频区域,但是并没有解释其中的实现数学分频的原理。请问各位大神有谁知道吗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sigma_delta为什么能实现随机化

网友:
信号传递函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稍微具体说一下嘛?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递函数我目前理解的就是将小数杂散的搬移到高频部分,但是并没有从哪里看出来是实现随机化,小弟愚钝,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实现数学分频的原理,看信号的传递函数,一般是X*Z^-1.
对于你说的随机性,这个机理我还真不知道,如果一定要我生硬理解的话,那我会认为高频噪声大,随机性增大。。。。

网友(2020-03-23):
实现数学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