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数字版图过lvs出错

楼主(2017-12-14):
各位大神:我用synopsys综合出来了一个数字版图,但是过lvs的时候出错,报错说原理图中的tapfiller 版图中找不到,但是我版图中是有tapfiller的。我用的工艺是smic的。大家有没有遇得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了。

楼主:
关于衬底电平,std中有VNW和VPW,我把他们改成VDD和VSS了。这个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没做过smic的,但你可以试试导出网表的时候都不导filler单元。
一般是因为filler内部没有电路所以官方不会给对应的subckt,这样就在网表顶层多出了很多空模块,而你的版图并没有东西与之对应

网友:
还是要存出filler的,因为LVS也会检查是否有没有供电的cell。
你版图中加了filler但是没有对应的gds,可以检查一下set_write_stream_options里面有没有加 -outputfilling std_filler选项
另外不必改电平,直接用*CONNECT语句指定连接关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