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双口RAM的问题。

楼主(2017-12-14):
列位看官:
写双口RAM的时候有,clk,ena,wea,这个wea引脚令人十分的困惑。手册上的说明是'写使能'的意思,好吧。
但是对它的注释是: input wire [0 :0]
没见过这种东西,是1位宽不就得了,干嘛弄个这?有什么玄机?直接给它接个高电平行不行?.wea(1'b1)

网友:
input wire [0 :0],这只是一种通用的表示宽度的写法而已,官方的IP核写法都比较统一,标准。

网友:
你用的时候可以给它一个高电平

wea 和ce那种一样,一直有效,影响功耗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非常有用。

网友:
wea:我的理解是write enable a(port),a端口写使能。对于ram来说,没有读使能,wea高就是写,低就是读。至于读出来的数据是什么内容,要看Operating Mode的具体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只是例化了一个简单的双口RAM,其他的没怎么关注,不过谢谢您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