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A

楼主(2017-12-15):
请问,怎么在verilogA中描述温度啊?需要对一个带隙基准建模,https://wenku.baidu.com/view/059aa8393186bceb18e8bb4b.html
参考了这篇文章,这位竟然把temp做成一个electrical节点,但是这样做之后,仿真时怎么把温度变量temp传送给这个模块?
求助。另外,有没有用verilogAMS的?这里面能不能把数字verilog和模拟verilogA同时描述?
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是获取静态的温度设置,在va里用$temperature即可。

但如果要在tran仿真过程中调整温度可以用dynamic parameter,加一个electrical pin的方式其实是在workaround。

vams可以同时描述analog和digital,但必须要用ams simulator,不像va可以直接用spectre来的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怒喷百度文库那篇水文。。竟然还发了文章。

网友(2018-01-26):
    verilogA 是spice tools ,
verilog => digital simulator 是另外一套

一般 spectre or Hspice 都是仿 va .
至能同时跑 va + verilog "D" 须要 co-sim . 不外 nc sim(nc verilog)  +spectre .
or modelsim + spice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verilog-A是在哪个里面写的啊

网友(2021-10-11):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获取静态的温度设置,在va里用$temperature即可。

但如果要在tran仿真过程中调整温度可以用dynami ...

前辈能否更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
天,$VT不知道?!

网友:
verilogA建模的意义,目的是什么?bandgap这么简单的东西,需要veriloga建模吗?拿个vdc,设置好相关温度曲线,也能勉强对付。对温度这么在意,肯定是你真实做的晶体管级的bandgap才有意义,这么小bandgap也不会拖慢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