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电源和地端口未在layout标示出来

楼主(2017-12-15):
大神们,在layout中,电源和地端口都是用什么层标示出来的?我用的是mt1的tt标示的,可是LVS report中还是出现
**missing port**        vdd!on net:vdd!

是我用的层次错了吗?望各位赐教

网友:
如果确定label打在了metal上面,那就是label层次用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用那个层次来打lable???不是用mt1 toptext这一层吗?

网友:
你把这个lable打在那一层金属就应该用那一层金属的lable,并不是所有的lable都是用mt1的lable的

楼主:
回复 4# 不识君 恩恩!这个就是打在mt1上的,可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1.label和metal要对应。2.保证label打在metal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怎样算打在metal上?是那个lable的红色加号在metal矩形里面对吧?

网友:
用什么工具做LVS?
可能的问题: lable不是pin,  LVS tool 识别PIN, 但是不识别lable. 用create pin重新打pin试试。
                  要么就是txt层没有定义跟相应的metal的attach关系。 这个要读command file才知道。

楼主:
用的是calibre

网友:
看一下 rule file 是用哪一個 layer 有的是用 mt1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rule file是指?本人新手望指教

网友:
run calibre 用的那個檔案 另外的說法是 command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的

网友:
原因很多会造成这结果
1. 是否有short
2. 大小写
3. 是否多了空白
4. 用错metal text layer
5. text layer 没打在metal上或是打错metal层
6. command file是否有设定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 ' VIRTUAL CONNECT COLON  YES ' Virtual Connect Name

等等 , 都会造成上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总结得很全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总结得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