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关于multipart path的问题

楼主(2017-12-15):
大佬们,multipart path被我们版图工程师叫做什么?是用于干什么的?是和mt一样用于连线?望赐教!

网友(2018-01-22):
多线层,一般用于制作Guardring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Guardring指的是?本人新手哈

网友:
Guardring指的是衬底环

网友(2022-10-15):
multipart path 在版图中用于接mos管的衬底端,这一端口接上电位就可以了。但不能用于连线。

网友(2024-12-01):
衬底环,隔离用

网友: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也可以自己手动自作一些multipart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