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修改错误

楼主(2017-12-15):
请教大神,这种报错怎么修改呀,也没看到短路。

网友:
线连接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打text导致工具不认呢?

网友:
衬底电位没接地,检查所有的地是否接在一起,VSS是否打lab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是没插tapcell,再请教一下,是否出现这一类问题,都是这个原因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