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新建lib导入lef库 就出错了 求助

楼主(2017-12-15):
刚导入lef库就报错

刚导入lef库就报错

谁给指点下  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tool所述,lef Tech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状况是  61 下面能用这个tech lef , 51 的abstract 用不了这个tech  lef、
最后出 cell 的 lef  区分数据格式么 OA  还是 CDBA的  lef  也区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拿virtuoso的techfile当做lef tech吗? lef tech 不分61/51, lef有自己的格式标准,一般是lef 5.6或lef 5.8

网友:
先导入lef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手里的tech lef 导入61 的abstract 可以正常使用
    但导入51的abstract就不行 所以我就用61的Abstract去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