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异步FIFO进行数据时钟域切换时,时序错误,请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17-12-15):
如图所示,FIFO写入时钟是clk,读出时钟是clk250m,都是250MHz速率,clk250m是clk经过pll输出的时钟,两个时钟相位一致,时序报告里的skew很大,到了-3.6ns了,这个肯定是影响时序不通过的主要原因,请教大家,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
求助,只有两个时钟的周期约束,其他约束没有,是不是要添加其他的

网友:
3.6ns的skew挺正常的。
你时钟经过bufg了吗,看不太明白时序不满足的具体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入了bufg的,pll的feedback反馈时钟也加入了bufg的,3.6ns的skew感觉真的好大。另外,之前时序分析skew都是对同一时钟进行的,对于不同时钟,不知道是咋算的。之前另一个项目也是同样的用法,但没有报错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满足的原因,也是因为skew太大,建立时间不满足要求了

网友:
clk250m是clk经过pll输出的时钟,两个时钟相位一致,
-------经过PLL后,clk250m和clk已经没关系了,相位不会一致,不再是一个时钟域,当两个时钟处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反馈时钟就没必要再经过bufg了,这不是浪费资源吗。
2.这两个时钟确实是同源的,相位有关系,vivado内部也可以进行分析,这没有问题。
3.但是fifo本身有隔离时钟域的作用,如果时序报错的路径不是必须的,那就tig掉就好了。
具体参见下面的link:
    https://forums.xilinx.com/t5/BRA ... IFO-ISE/td-p/810814

楼主:
回复 6# rvisk经过pll的时钟和原时钟还是有相位关系啊,user guide上讲过,pll的时钟抖动,驱动能力都要比原时钟强,当然,它俩的确是不同时钟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不过feedback加bufg是为了保证pll输入输出相位关系更加严格一些

网友:
The skew of 3.6ns is too long for clock 250Mhz =)))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后面也有高人说过,本身两个时钟域之间进行传输,就是异步的,就是false path。另外在没有讲明的情况下,对异步时钟sta时,默认两个初始相位是对齐的,但是两个相位根本就是一个不确定值,sta根本没有意义,就ti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