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大佬serdes CDR讨论下

楼主(2017-12-15):
CDR中的鉴相器为什么不使用线性的鉴相器?

网友(2018-01-30):
我记得之前学习的时候比较线性鉴相器(linear)和非线性的(Binary)的区别是:
Linear PD: 优点:low jitter  缺点: small fequency acquisition range
Binary PD: 优点:high frequency acquisition range    缺点: high jitter
所以你问为什么不用线性,可能是不是你应用的需要能在一个很大的频率范围内能够锁住?
不是专家,只能分享一点自己了解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