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verilog生成symbol时多位输出的pin

楼主(2017-12-15):
比如out[7:0],如果各位需要接不同的负载,如何在symbol里生成8个pin,每个pin对应输出中的一位?谢谢!

网友:
木有看懂你说什么?

楼主:
就是比如输出为
output out[7:0];
对于这个八位的out能否生成8个pin

网友:
Ca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but if you want to connect parts of out[7:0], just try bit-select operation (out[5], out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请问位选择应该怎么操作?非常感谢。

网友(2021-03-16):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11-23):
请问一下 verilog生成的多位pin脚连接时要使用什么线,是不是比普通的线粗一点,那种线在哪里找。

网友(2024-09-27):
8bit粗线out<7:0>拉出来,再细线拉出来out<7>...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